R60i不开机求助

楼主(2009-04-13):
R60i,集成显卡,开机指示灯亮,但是屏无显示,更换内存故障依旧,怀疑北桥故障,更换北桥芯片后故障依旧,插不插内存开机都无报警,开机电流停在0.5A左右,CPU供电电压0.97V,其他供电正常,求高手分析指点

网友:
查查H8和KBC再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