杰灵M9NF4B主板怪问题

楼主(2009-04-13):
遇到几片杰灵M9NF4B主板,NF4芯片组(只有一个桥的那种)集成RTL8100C网卡,外置显卡,都有这样的问题:
1.,主板能进系统,有时丢失网卡,当丢失网卡的时候插在PCI槽上的网卡同样丢失,当主板正常的时候PCI槽上的网卡同样能正常工作.(怀疑南北桥虚焊)
2.主板能进系统,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网卡带黄色感叹号,插在PCI槽上的外置网卡同样有感叹号.
请问各位大哥,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桥的问题,如何处理最好..

网友:
你刷BIOS看一下。

网友:
桥虚焊的问题多

网友:
把主板的网卡去掉试试

网友:
桥虚焊 加热桥久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