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修复)台达电源DPS-250GB-4紫线8伏多

楼主(2009-04-13):
台达电源DPS-250GB-4紫线8伏多,是什么原因呀?是一个联想台式机上的.
应该怎么查呀?

主电源IC UC3843 七脚供电的电容50V47UF的电容坏了,更换一个就好了。
此电源的此毛病是通病,遇到三个了,所以才想修的。没想到还真修好了。联想条码:36000420

网友:
明显是辅助电源的问题。这电源应该有共有3个光耦,辅助电源有一个。你要查辅助电源高压侧的一个小三极管(c945或c1815或相近体积的小三极管)、光耦、低压侧的tl431及其周围电阻。
台达电源很少坏的,辅助电源好修。

网友:
紫线8伏多 低压侧的tl431周围稳压电路有 问题

网友:
这个电源我今天又看了下,TL431一个脚上的220电阻烧了,换了也不行,431、光耦也换了,现在测紫线、绿线全是7。20伏。

网友:
431提供的基准电压是否准确。不准确考虑相关电阻。

网友:
431的参考电压是2。9几伏阳极接地阴极是3。2几伏 不知电压对不对?

网友:
你确信你的测量设备正常?
你可以试着测正常工作的设备电压,看是不是你的表有问题

网友:
表没有问题,电源刚刚修好了,是主电源IC UC3843 七脚供电的电容50V47UF的电容坏了,更换一个就好了。

网友:
此电源的此毛病是通病,遇到三个了,所以才想修的。没想到还真修好了。联想条码:3600042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