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X11开机不过显卡

楼主(2009-04-13):
一台三星X11笔记本不能过显卡。我拆开网卡芯片就可以显示了。但网卡芯片和南桥都换过还是老问题啊!!到底哪里短路了呢?有谁碰过这问题吗?会不会是R5C843坏了呢?它是跟网卡芯片联一起的小方块风装芯片。

网友:
R5C843是什么用的啊!!我可以拆掉它不装上去开机的吗?

网友:
开机不过显卡? 你先看看3M,5M正常吗。看看也没有对地短路的?

在看看待机电流正常不?

估计有组分组供电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