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DPK-8500E打印机驱动问题

楼主(2009-04-13):
在增加富士通DPK-8500E打印机,怎么增加了不管是关了电源还是还是打开电源都是准备就续啊!打印不了.把驱动换成LQ1600K的也是一样,在哪里的问题啊!如果驱动问的话要用什么驱动呢?

网友:
接口烧了,这款打印机从8100开始到8500都烧接口,MB90706.

网友:
不是吧!是并口的,有那么容易烧了; 不过在安装的时候去接打印机线就就好象有电,

网友:
我这儿现在还有六台,都是接口烧的,没有时间修。其MN90706前面的LS07,LS08,LS14,LS32也很容易坏的。

网友:
“不是吧!是并口的,有那么容易烧了; 不过在安装的时候去接打印机线就就好象有电,”
两个设备的地的有放电的,晚上不开灯还可见到火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