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1 无待机3.3和5V电压,高手看看

楼主(2009-04-13):
IBM  T21  无待机3.3和5V电压   ,MAX  1632   22脚供电16V   23和21  脚5V  ,1和28脚无电压啊,    高手指教啊,

网友:
楼主,请问Pin9的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量一量MAX  1632的基准电压.

网友:
7脚28脚没电压,基准电压到有啊,Pin9  这是什么意思啊

网友:
IBM T21 无待机电流,没有待机电压, 测量MAX1632   供电正常,21脚和23脚电压5伏,7和28脚无电压,9脚电压2.5伏,   我换过H8  和TB 6807故障依旧,不知如何下手?

网友:
IBM T21 好像买个板子才100出个头吧?

网友:
我收的,想修好啊

网友:
我也收了个,拆零件了,如果想搞好,换板吧

网友:
只是练练手啊
不过还是能赶上修这样的机器,只是想多积累经验

网友:
Pin9   5V电压要不就是2.5  不记得了

网友:
7.28没有换芯片了没有,换了还坏  看桥

网友:
先从7,28脚往前面查

网友:
换了H8还是这样,难道是桥坏了啊

网友:
这个机桥也很容易坏的呀,桥坏了3,5V就不会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