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华硕P5PL2-E老烧CPU上管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09-04-13):
一华硕P5PL2-E老烧CPU上管是什么问题?这板以前好好的。顾客见风扇有尘就拆了一次,没装好。我帮他装好后第二天就开始烧上管了。换了一次用了一个晚上,又烧了,把上下管全换了。一上电屏幕亮了,一分钟没到又烧了。是管全短路了。请教是什么问题?

解决方法见13楼

学修板卡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源IC挂了.还有就是上管旁边的贴片电容电阻坏也会.

网友:
检查下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发现一个现象:就是老烧的这一相电路的下管的G S极的阻值跟其它二相的的不一样。G极连着一个822的电阻。一个电容。

网友:
把电源管理芯片,所有的 场管都换一下

网友:
还是老问题。把上下管全换了,两管都很烫!进了系统过一会就烧短路了。其它二相没问题。是不是管的功率不一样?还是电源IC的问题。明天再查。

网友:
一般是电源IC的事多,要是换了电源IC不行的话,就从另一块板拆换全部的几相上下管子就行了。

网友:
应该和供电不平衡有关,检查供电管的G极,换芯片。

网友:
上面都说换电源管理芯片了,你换了吗?

网友:
现在由另一大师傅查过了。他说是北桥短路了。我想不通。换上新管可以进系统一二分钟。跟桥有关吗?百思不得基解,他没换电源IC。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。先谢谢各位大吓的踊跃讨论。问题出在顾客拆CPU风扇的时候把电源IC旁边的一个小三极管碰掉了。很小的NPN管,不容易看到。这小小的三极管没它时三相供电就不平衡了,老把中间的一相烧掉。那位大师傅都是乱吹的,说北桥挂了,我怎么想都没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