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补针的问题

楼主(2009-04-13):
各位大侠,请教一个问题,补焊CPU断针时,电烙铁一定要防静电吗?
说明,现在广东气候很潮湿

网友:
现在我们修台机主板和笔记本用的烙铁基本都是936之类的恒温焊台,本来就是防静电的,这种焊台也很便宜。不过,你的担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

网友:
不过我看看摸摸补针,觉得普通的烙铁也可以呀,呵呵,有空去看看摸摸教你补CPU针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59396-1-1.html

网友:
你的焊接熟练程度决定一切,就是给你个白光的,如果不熟练还是焊不了啊,补针最好用CPU上的针来补针啊

网友:
直接用把镊子加个烙铁OK  很快呀 没有必要搞的太复杂

网友:
可以用热风枪吹,我干过两次,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