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主板每次必须拨掉AC供电才能正常开机!

楼主(2009-04-13):
一片富士康主板,CPU是AMD AM2的,芯片组是ATI的芯片组,刚开始的故障是跑D5,判为CPU虚焊,加焊后能正常开机显示进系统了。但又出现了一个问题:每次必须拨掉AC供电才能正常开机显示。通过PWR SW第一次开关机都正常,但第二次再开机时,虽然能开机,但诊断卡跑乱码(EE),不能显示。有时会偶尔一切正常,难道还是CPU座的问题吗?它可是能正常进系统显示的呀!请教各位大侠指点迷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没做好CPU座吧,,重新做好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CPU座重从做~~~

网友:
还是cpu没做好  重做吧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