硕泰克845起死回生,看一个新手如何操刀

楼主(2009-04-13):
主机拿来故障是:上电不走码,点不亮,RST长亮。

抬出主板,怪啦-电都不上了(这里走了弯路,后面说)
心想啊,完啦,上电搞成不上电了,强加电吧,一量内存、CPU供电正常,A14也3.3V。打各AD线,PCI一致,AGP一致,DDR一致,CPU没测因为已经测得头门眼花了,假定2桥无事……清COMS,量电池电压正常~~

3.3对地42欧,哈哈,终于找到了目标,开刀,IO第1个去掉,没有解决,跑3.3V线路,唉呀,眼睛发黑啊,对电路不太熟,嘿费劲。没事干了 ,练练焊工吧,6301被一下一上折腾了一翻…………
没搞定啊,怎么办啊???看看SB这边吧,32.768怪啊,一脚接一个106,连个电容都没有……这是什么道理啊,高手给小弟讲一下吧,硕泰克还扣2个电容吗? 量量电压差吧,太小了,换吧,于是晶振又被整了一顿~~

注:以下为本贴重点陈述————
修不好啦,重新焊上IO,插上显卡,准备强加电,让这个块上所有的东东全燃烧吧~~~可是,在通电一个瞬间(什么也没有触碰),CPU电扇转了,显卡风扇转了,诊断卡开始跑码啦~我的妈呀~
原来不插显卡就不上电:?:这时才发现AGP槽旁边有一个LED,没插显卡通电灯亮怎么都不上电的,插上显卡灯灭即可PWR触发,LED旁边有一个跳线,试跳2-3,不插显卡通电灯灭,我的天啊~~~原来不上电这是个原因!!!

回忆一下::主机拿来故障是:上电不走码,点不亮。
应该还是跟IO虚焊和晶振有关。开机复位的问题!

网友:
硕泰克的845板很多都有显卡保护的

感觉LZ的维修思路有点乱,感觉好像没有头绪似的

建议LZ在修板之前先沉思两分钟

网友:
明显的经验不足造成的,硕泰克的本来就有这个显卡保护的,是经典的问题,看来还得多修台式机主板才是。

网友:
4#:硕泰克主板都有显卡保护吗,我修的怎么就没有呢难道是显卡保护电路出了问题

网友:
我已经说了,有个跳线,跳到2-3就没有保护了

网友:
硕泰克的845有的要插显卡 都不知道啊  我晕

网友:
呵呵! 很多人第一次碰上硕泰克都上当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