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分辨率上不去

楼主(2009-04-13):
兄弟们哪,我有一块讯景7300显卡,装好驱动后进系统时黑屏,可以显示鼠标,但要闪烁2分钟左右才进桌面,然后桌面显示也不正常,全黑,图标也是一块一块的。重启打开启动菜单,进VGA模式到是一切正常,就是分辨率是640*480的。请问各位,这是怎么回事?该怎么解决?

网友:
加焊 gpu  不能解决问题的话  gpu就XX了

网友:
不一定,如果MATS无报错的话,换晶振试试!!经验!!

网友:
楼上的几位说得都在理 还要注意一点就是电容是否漏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