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喜LW98白屏

楼主(2009-04-13):
求助:七喜LW98白屏(捷联代工),经查屏电路有一大贴片电容短路造成给屏供电的Q203坏,换Q203后,供电正常了有4.9V,但还是白屏,已换过屏上主要几个芯片试,还是白屏,郁闷

网友:
听说白屏是这种机型的通病,请修过此故障的朋友回复

网友:
应该还是屏电路的供电问题.屏的供电不止一组电压5V还有其它工作电压.

网友:
屏供电问题。/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