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CM777N-G1垂直亮带,一下就保护了

楼主(2009-04-13):
一台方正CM777N-G1的显示器,出现垂直亮带,,很快就保护黑屏了,,测电源输出正常,,,怀疑是高压包问题,换了个也还是老样子,,断快升压部分,,不保护了,但是行拉不够宽,调到最大也是一样,测行输出的电压也都偏低,,,视放供电的才40V还不到,,,,其他的也都一样偏低,,,把行负载断开,接假负载,,,接上升压部分,见电压一直升到200多伏,,,求高手跟大侠们来帮忙,,还有谁有图纸传份上来,,,没图纸很不好查,,,该机行场使用STV6888的

网友:
断开升压管,.把电源次级各组输出电压报上来.

网友:
主电压43V,14V。-11.9V。6.3V,,,会不会是主电压不够呢

网友:
你断开升压部分,用电源直供时行幅不够,调到最大也不够是正常现象。
用假负载电压升到200V有可能是因为二次电源的取样来自于高压包,也说明不了问题。
你有提到开机时垂直亮带,然后很快保护黑屏,应该从这里下手,开机时快速测量电压,看负载是不是过重了。行偏转线圈、逆程电容、阻尼、行幅(如果直供时能调整可先不考虑)、S电路等

网友:
测到电压有70几伏,然后上冲一点就保护了

网友:
应该是过高压保护了,你在开机瞬间测一下STV6888的25脚的电压。

网友:
多谢LS的兄弟,,,终于给找到故障点了,是R212变值到14.7K,,原值是10K,,换了个10K的上去OK了,,多谢大家的帮忙

网友(2009-05-31):
多谢LS的兄弟,,,终于给找到故障点了,是R212变值到14.7K,,原值是10K,,换了个10K的上去OK了,,多谢大家的帮忙

看来想学习还真有点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