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T8282M全新芯片 AMD架构主板时序控制器

楼主(2009-04-13):
很多朋友找不到IT8282M芯片,我们之前采购过几批,有全新的,有旧的,但是也都不好用,这次拿到了全新的IT8282M芯片,数量不多,只有几百片,主板工厂库存余料,全新的,我们自己维修部,试用了一些了,绝对没有问题,保证好用的。

淘宝购买地址:

http://item.taobao.com/auction/item_detail.jhtml?item_id=370af0cba31ba9c41b35b329719b3394&x_id=0db2

网友:
提醒大家。焊接这个芯片时。要注意烙铁温度。千万不能温度高。容易焊坏哦!

网友:
最好再干燥一下再用。。。

网友:
我在你那买了5个!
问一下 内存电压不出来与这IT8282也有关吗?

网友:
月饼老师,这个最多能承受多高温度??

网友:
这个芯片都是BYL的吗,有没有CYL和CYT的

网友(2009-07-12):
我试用了 不同后缀名 是可以通用的。具体温度多少 我一般设置 380以内,焊接时间要短。

网友(2009-08-17):
我从深圳那进了两片,不知是焊接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,一片开不了机,强制开机有复位,一片可以开机,但没有复位.这一次特地从基地拿三片试一下.

网友(2010-12-12):
回复 网友A:

我买到了CYL的,本来是要CYT的,谁知发来是CYL的,先代用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