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3不开机

楼主(2009-04-13):
IBM T23不开机。用可调电源上16V待机0。10的电流。开机电流上升到0。29就上不了。换过MAX1631 我想待机0。10应有小短路。望高手指点!
不开机

网友:
有电感虚了

网友:
没有Cpu电压,Cpu不工作。

网友:
对,看看供电电感有没有脱焊的,这是通故障

网友:
是南桥短路啦!

网友:
哪里断路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