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-845PA烧上管

楼主(2009-04-13):
修一J-845PA主板,开机不通电,检测发现是一上管GS短路,以为就是MOS管的问题,换了一个好的,一通电又坏了。
此版用的ISL6563CR电源IC,两相供电,其中另外一组是好的。对比之后发现,烧这组的上管的G极控制电压频率偏高很多。

查看ISL6563PDF,
如图:

请教一下。CBOOT1和CBOOT2是否会影响上管的G的开关频率!?

网友:
这两只电容是自举升压电容,应该和开关频率没有关系
LZ测量一下两相的上下管的G电阻是否一样,屡烧某相的场管有可能是PWM IC输出不平衡造成的

网友:
同楼上所说,先把控制IC换了再说~~~~

网友:
先换个IC试试,

网友:
同意版主的意见 换PWM IC看看先

网友:
打一下两管的G极对地值,如果一样,暂且认为正常,如不一样,换IC,2R2电阻再看,还有上管下管换的是原来型号的场管吗

网友:
换了PWM,拆掉的那组场管没有上,一开机给南桥供电的MOS管冒烟了。断电一测南桥短路了。
直接扔垃圾堆了。
不明白,原来那个PWM拆掉一组MOS管上电都没有关系,为什么换了新的之后反而会烧南桥呢。

网友(2015-11-06):
楼主,你这个PDF是ISL6563CR的吗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