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有兼容问题的台达400MB

楼主(2009-04-13):
下面是引用别人的测试:
今天手痒,接到负载机上测了下,终于知道所谓兼容性问题的原因。
     其实这个电源根本没有正常的PG信号。
开机瞬间PG信号有个极为微小的负电压,随后就什么都没了。

而普通电源的PG信号,应该是开机,所有输出正常以后,
延迟很短一段时间,输出高电平(4V-5V),随后只要电源工作正常,就不会消失。
这样做的目的,开机瞬间电压不稳,机器先不自检,保护硬件
电压稳定后,PG信号发出,硬盘开始启动,机器开始自检。
整个过程时间很短,不到一秒,所以大家也不会觉察到。
关机时,PG信号比主电压提前消失,主板检测到,给硬盘发出磁头复归指令。
随后主电压消失,硬盘主轴电机停转。
这样先把磁头归位,再停转,有利硬盘的安全。

插这个电源能正常工作的主板,都比较有才,没有严格按规范去做。
虽然运气好能点亮也能工作,但硬盘没有磁头复位的时间,
通常使用也没什么,碰到RP爆发,硬盘有可能废掉。

不过,ASUS 部分型号主板自带电压检测电路,本身就不依赖电源的PG信号。
这个电源在 A8N-SLI 上工作一切正常,也可以说明这一点。

下面是我遇到的问题:

我买的这个电源是拉电阻到+5V的,之前使用正常,但使用一段时间后,电源的PG电压会变成0.0X伏,系统无法工作,测量电阻没问题,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有哪些?这个电源还能不能用了?

网友(2010-02-03):
我买的台达dps-450lba也有这个问题!!!以前不知道台达有什么pg信号和普通电源不同的问题~!!!烦琐死了!!!经常自己关机!!!我还以为是主板有问题,换个板还是一样的动不动自动就断电了!!!!现在准备接个电阻到+5v 直接给pg加个电!!!用电表测台达的pg根本没电压!!!!看电路板好象 是接个反2极管过来的!!!怎么可能有电!!!除非2极管短路了!!!!冤枉花时间检查主板好几个月!!!!

网友:
台达的电源的PG是脉冲的,不带负荷大概只有2V不到,带上负荷就正常了,你用两个LED负极并在一起串一470欧电阻接黑线,两正极分别接5V和PG。然后开机就可以看见LED的发光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