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笔记本暗屏现象维修

楼主(2009-04-13):
笔记本暗屏现象维修

记的是前年的事了,一个朋友拿着一个旧笔记本(上当了的),说屏不亮了,看能不能修,老厚的笔记本,一看就有年代了,正好自己看过笔记本维修资料,但还没怎么实践过,就连忙接下了。
首先电脑能启动,就是屏不显示,外接显示器能点亮,觉得问题不是太严重,于是三下五除二,把笔记本拆开了,暗屏不是高压板有问题,就是灯管坏了,我首先测高压板的接口各脚电压和阻值,总共6个脚,第一脚为Vcc,应有5V左右电压,第三脚为启始控制信号,第四脚为亮度调节。拿万用表测量,第一脚没电压,估计问题就在这儿,但是怎么找这个电压,我犯难了,面对密麻的电路,不知刻从何下手,跑了一阵线路,也没效果,我有点泄气了。但又不甘心,就在我左思右想时,忽然想起笔记本主板上有3.3V和5V电路,把这5v电路接过来行不行,死马全当活马医吧,反正是个点不亮,与是找了根线把它们连到了一块,再开机,哇,居然点亮了,当进真是高兴死了。哈哈,

网友:
这办法会不会引起开机先白屏,然后再点亮的现像啊?

网友:
不存在开机开机先白屏,然后再点亮的现像,因为高压板还有 一个启始控制信号,没有这个信号,它还是不工作

网友:
啥 都不懂,也敢修本本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  “胆大”!

网友:
5v如果从是公共点拉过来应该就不会白屏了

网友(2009-08-23):
楼主很幸运,刚接了一个东芝j12,暗屏,正在检查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