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什么问题

楼主(2009-04-13):
今修一台德国的机器叫什么MAXDATA这种国外机器的配件去那里找啊!上海人还真搞老弄一些国外的机器。
    说说原因吧!机器显示花屏!就好像是有什么干扰是的显示不清楚。。。外接都很正常显示。我换过屏还是这样子 机器采用GO7400的独立显卡我看了有两片显存,在我修机器的精练看来应该外接正常就不是显卡的问题,引起这问题的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比较多。。。我把屏线拆下来量了不知道有多少遍都是好的没有段线,晕了!!!于是我就心想应该事R G B 三色中是不是有不良的线一条一条的接。。。可接完了都是式了还是老样。。。心想给他换屏线可这机器去那里找屏线啊!在中国大陆都没见过。。。
    希望修这种问题修得多的兄弟帮帮忙。。。支持一下意见,一般是什么问题!小弟在此谢过

网友:
拆机, 看看板子的料号是什么!! 看看是哪一家厂商OEM的, 再找找有没有配件!!

网友:
显卡吧/外接好.不一定显卡就好

网友:
我估计是在上海找不到这种配件了。。。 我拆了机器看了不事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对,外接显示正常,并不一定就不是显卡了,我感觉显卡的可能性很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