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R3笔记本主板自带内存故障!谁能修?

楼主(2009-04-14):
松下R3笔记本主板自带内存故障!谁能修?

主办自带256M内存,启动时报“Standard RAM Failed

谁能修?怎么修?谢谢!!!!

网友:
这个实在头痛,不知道咋办,实在不没有办法就把内存拆掉

网友:
直接测量这几个内存的对地阻值,看看也没有异常的情况。

另外,拆掉是不行的,除非更换相同的IC

网友:
今修一台华硕M2400主板,上电测试,故障为主板短路,拆机后发现主板上U59三脚的小芯片烧掉,此芯片的第二脚与充电芯片M3878 13脚相连,拿掉此芯片的第二脚仍对地短路,将M3878拿掉后,对地阻值正常,更换后,上电,能上电,码表跑到4D,此机器为板载内存,怀疑为板载内存出问题,在加焊无果后,将八颗板载内存取下,上扩展内存,能过4D,码也向下跑,但挡A3这个码上,测试卡上面的指示灯也不闪,因为这台机器是板载内存,也集成显卡,显存为共享内存,板载内存已本人取下,所以在初始化显卡时,无法加载到显存,所以机器无法显示,板载内存为英飞凌颗粒,手上没有些颗粒,要是在网上定此颗粒时觉得太烦,正好手上有块海尔主板,板号为M3N的,为华硕代工,为855GME芯片组,不此M2400板号为M2N,两块主板就差在一个无板载内存,一个板载内存。所以将此M3N的主板上面的BIOS换到M2N上,更换后上电,海尔LOGO出现了,到此机器修复完毕。内存的话到时让客户再从新买根。修复此机器时感觉要是板载内存出现问题时,若为可以替换的颗粒时,可以将板载存取下,机器是可以跑过内存的,若为集成显存的话,可能在调用显存出错,这个可能要有个从扩展内存调用显存的BIOS了。若非集成显卡的话,可能是不需要更换BIOS的。
9 J3 c& |# N# u6 I; g一台华硕笔记本,板号为A6VM,用BAT能开机,用ADP不能开机,也不能充电,说明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,拆机后,发现待机时保护隔离电路中的第一个MOS管都没有导通,测G脚为高电平,说明控制有问题,进一步检测,发现主板上的待机时+5VCHG电压没有出来,此电压是通过U33  L78L05转换得来,测有19V输入,但为5V输出.准备更换些器件时,发现自已的笔记本料板上面没有此器件,从台式主板上面拆的L7805又不行,装上去就烧.在确认后级无问题的之后,想到系统供电的都会产生5V线性电压的,从料板上拆了一个MAX1632,飞了三根线在1632上面,供电到开关脚上接了一个电阻,将1632的主供电接到主供电上面,MAX1632的21脚通过飞线到U33的第一个脚上面,开机上电PAS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