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M—WL--19AH不加电

楼主(2009-04-14):
打雷的时候没关电源,回来后显示器电源指示灯就不亮了。我也不的懂这个东东~~ 高手们告诉下 大概那出问题的可能性大!我们这有个师傅要我200Y 是不是太贵了 他说的是什么高压板坏啦

网友:
LCD(液晶显示器),遭雷击后黑屏,LCD指示灯不亮,说明LCD的高压主控芯片炸裂,此时应同时更换高压板;
维修价格150元左右;

网友:
人家说是对着呢。LCD的高压主控芯片炸了,应该。。。。我修过这样的。
说得对着呢。

网友:
价钱。就别参与了。因为如果都是这么报价。砍价。死的是自己。还是别公开的好。都是同行啊。给自己留后路。在论坛上。我从来不参与维修报价的事

网友:
不是价格的问题,雷击的损坏有大有小,严重是会整机报废,而且有的元件测量都正常,上机也正常了,用不了多长时间又坏了(元件被高压损伤处在临界损坏状态),你回去找,师傅是不是还要免费给你修啊,所以不要谈价钱多少,问题是你一不懂技术,二不能操作。。。
还有啊,干这行也不光是为了挣口饭吃吧,那就不如去捡破烂了!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呢,还有老了以后谁来保障呢,有在这谈价钱的时间去挣点钱吧!

网友:
这问题自己也不知道大小,不好说啊
价格自己慢慢协商吧

网友:
大家说的对,我们就不要在着讨论价钱啦,我们还得生活呢,

网友:
说的好我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啊

网友:
到淘宝网买块电源板自己换上就可以了。在淘宝网搜索栏输入LXM-WL19AH就出来了。

网友:
94 94 想我们做维修的不容易啊 天天都是黑不拉机的  又累又脏得不好意思说了  找个女朋友都找不到 哎 郁闷

网友:
同样的故障,可能损坏的元件也不一样,维修的方法也不一定一样,另外不同的地区 价格也不会一样,所以这个没有太大的可比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