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量三极管问题

楼主(2009-04-14):
本人是个新手 用蜂鸣档在测量同一个三极管的时候将红笔固定在一个针脚上 黑笔分别接触剩余的两个针脚 得到了一对500-800阻值 当我在用黑笔固定一个针脚时 红笔测量剩余的两个针脚时还可以得到一对500-800阻值 请问他到底是PNP型还是NPN型 那个高手帮帮忙 随便说说测三极管的具体方法 万分感谢

网友:
到新手区看看,那里有很具体的方法~!

网友:
我的理解为:无论表笔怎么测量,都应该只有两次有效读数约为500~800之间,其他读数应该为1或无穷大,否则就认为三极管坏了。

网友:
三极管其实就是二个二极管并联在一起。

网友:
三极管就是二个二极管。

网友:
三极管是两个二极管,这种说法不妥当,是两个PN结,你最好用指针表去测,比较直观!你测的方法是正确的,如果是那样,确实是管子坏了!

网友:
6楼的说法的确不妥,7楼说的有道理。你应该用的是数字万用表,一般三极管可以测出两个PN结的结果,500~700之间吧,注意这个值不是电阻,而是结压降,单位mV。当然这是离线值(不在电路中),在线的话不一定能作为判断依据。

网友(2009-05-17):
一种说法坏了

网友:
三板管应该只有两次读数在500--800,场管只有一次读数~
不懂我的说法对不对~~有错的请指出~谢谢~

网友A(2009-10-28):
那如果三极管坏了(不知道是PNP还是NPN),是不是只有换相同型号的三极管 ??

网友:
那如果三极管坏了(不知道是PNP还是NPN),是不是只有换相同型号的三极管 ??
引用 网友A:

本人的笨办法,如果无法确定PNP或NPN,根据型号先确定一下,现在的小功率三极管制造工艺都不错,很多体积类似的同极性三极管都可直接代换,我的维修经历里,最常关心的是,特殊电路里面的一些要注意的参数,例如一些LCD电源部分,如采用3842的,启动电压切换会用到一些普通小体积外观的管子,别的参数我一般不予理睬,仅注意其耐压,随便拆一个节能灯的小三极管,耐压就可以达到数百伏

网友:
三板管应该只有两次读数在500--800,场管只有一次读数~
不懂我的说法对不对~~有错的请指出~谢谢~
引用 网友B:

可以补充一下吗?常见下面的就不行
带阻尼的管,如以前的行管
带阻三极管,如DTC124

网友(2015-06-24):
引用 网友A:
那如果三极管坏了(不知道是PNP还是NPN),是不是只有换相同型号的三极管 ??

不一定要换相同型号的三极管,本身功率和耐压值也要讲究就行,即耐压值也是本身集电和发射结之间晶体二极管反向耐压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