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S800D-X大容量内存不认

楼主(2009-04-14):
今检修一块华硕P4S800D-X主板,现在的现象是用单面128M、256M(因没双面的小内存)的内存皆能点亮并能正常使用,但用单面512M的内存就会跑完D3挡DE,测内存工作电压1.33、2.65、时钟电压0.46,SPD电压2.65,SDA、SCL电压3.3正常,刷过BIOS无效,不知什么问题,头痛。

网友:
有可能内存供电管时间长了老化了,换个试下。我碰到过的。

网友:
是不是,可上小内存和大内存时电压无变化啊!也没思路了,抽时间换了试试吧。

网友:
512的内存你确认是好的么?

网友:
回楼上,BIOS已重刷不下3次,没起作用;512M内存肯定是好的了,是在别的机子用过的。ICS 93734BF这个芯片暂时没有,无法代换测试。

网友(2009-06-07):
请问下楼主,你的主板搞好了吗?现我手上也有片板出现与你相同的故障.

网友:
换个新的内存插槽试试,你那可是DDR几代的????

网友:
是上DDR 一代的,不会是4条内存槽都坏了吧

网友:
在换个 新内存看看吧 ,我上次就碰到个兼容问题的内存。。。跟你这差不多

网友(2009-08-08):
解决了没有啊,今天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.

网友:
华硕主板挑内存,正品内存可能会好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