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无报警无显示

楼主(2009-04-14):
一块升技NV8用了3年,最近开机开机无报警无显示,(CPU风扇转),关机拔掉内存和显卡再开机也一样无报警无显示,什么原因啊,替换法都换完了,显卡内存插到别的电脑上正常,(显示器也没问题的)。什么金手指什么插槽都清理过了,没效果啊!~

网友:
你还是送修吧

网友:
电源换过了吗?   电源换过还没好   就一定是主板问题了   送修

网友:
NV8是单桥的吧?桥虚焊。找个地方去加焊吧!!

网友:
电源也换过的,是单桥的哦,看来是要修了,不知道该多少钱去修哦

网友(2009-06-24):
你给我修 我不要钱  不过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 呵呵

网友:
北桥虚焊的可能性大哟

网友(2009-09-04):
有没有看一下硬盘呢,电源也一样,在不行就可能是板子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用测试卡测下看跑码,看看有没有复位信号。。用手压住开机看看是不是桥虚焊。。。。

网友:
CPU有换过吗?单桥的主板,用两三年就会出问题了,多数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先换电源  然后用检测卡看下跑什么代码 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 再从问题入手

网友:
主板的问题了

网友:
替换法试的……
板子坏了………………
搞到这里面来修……这里面那么高手……

网友:
看是不是CPU接触不好,拆下CPU风扇,来回拉动几下CPU风扇的拉杆,看是不是跑码,如果仍不跑码,可能就是桥虚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