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9202 rt9214 fp6321 apw7120 isl6520 代换

楼主(2009-04-14):
rt9202 rt9214 fp6321 apw7120 isl6520 这些个芯片可以代换。如果代换不成功。就要看一下。是不是还有别的电路问题没有解决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不绝对

网友(2009-06-14):
试了。都不行的啊。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太绝对了,我修过9202用9214带都不行,9202才可以

网友:
9202和9214的工作电压不同,不可直接代换,要改外围电路

网友(2009-07-22):
我代换没有成功,不会改rt9202周围的电路,汗!

网友(2009-08-21):
9202和9214更换,电路要怎么改

网友(2009-11-26):
RT9202用APW7210代换肯定可以,我试过,其它我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不可以代换,试了,都不行

网友:
用9214代9202要将9214的第7脚通5V的十多二十来K的电阻去掉再将此电阻搭到第八脚,如果第七脚有一个电容和那个20来K电阻并联接5V,电容直接去掉就可以了

网友:
rt9202不能用RT9214代用,可以用ISL6520代用,我试过可以.

网友:
9202不能代7120 我试过

网友:
都别说那么笼统。。这些芯片只是有些板上能。有些板上就不行。
有些板上如果换上9202不行就查下7脚是否有3.3V

网友:
rt9202,可以用ISL6520代用,我试过可以.很好

网友(2009-12-30):
FP6321 可以用什么型号代用?谢谢!

网友:
9202用6520 能代换吗?

网友:
这几个芯片的代换要看原板的设计,有些可以,有些不行

网友:
几天前修一块815E的主板用的是RT9202 坏了用了RT9214 不能换。。 只能找回原型号RT9202 修好。

网友:
9214的工作电压不同,不可直接代换,要改外围电路

网友(2010-03-30):
ISL6520 RT9202大部分可以代替 9214比较少

网友:
ISL6520也可以用RT9202来代用的,我试过,很好

网友:
9202和9214不可以代换 9202有好几个系列具体哪个行号我记不清了 但有一个系列可以代换apm7120

网友(2010-05-02):
6520 和 9202 代换没有问题,其他的要改电路,发现9202 有种一脚的起点孔小而且深的质量较好

网友:
其实很简单,无非多加 或去掉 或改变位置 几个阻容元件
具体 参照 pdf

网友:
我用RT9202带APW7120失败,RT9202工作电压为5V,APW7120是5V-12V~

网友(2010-06-23):
apw7120可以替换RT9214

网友:
就是。我也试过用9214代换9202不行

网友:
rt9214代替FP6321 可以,有试过了

网友:
rt9214可以代FB6321的,我试过。很好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