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水牛电源开机没电压 紧急求助各位大哥们~~~

楼主(2009-04-14):
大水牛电源加电没电压 拆开看见电容爆浆 更换后 加电试试 还是没电压
量了量保险 还桥整流
三极管
都击穿了 换下后 还是没电压 求助 各位 大虾没 帮个忙
谢谢了 急用急用急用~~~~~~~~~
求助

网友:
查:开关管相连的限流电阻

网友:
先看辅助电源正常了没有呀。测一下紫色有没有5V的电压。然后再继续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