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请问,DDR1 内存第3引脚,能不能直接割掉。。

楼主(2009-04-14):
别人的内存,插反过,烧了第3引脚,翘起来了。。
我把它刮干净,试了下,能用。。
查查资料是地线。。
能不能直接割断呢。或用什么东西重新粘上去呢。 每次插都要小心对着。。

网友:
如果你确定是地线的话就可以切了

网友:
可以割掉  我有条就是烧了第3个金手指,用得好好的没事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这有份资料,是英文的,我看不懂,有看懂的人能不能译成中文的?

网友(2009-07-27):
可以割了不要第三个引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