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问题

楼主(2009-04-14):
兄弟们哪,我有一块讯景7300显卡,装好驱动后进系统时黑屏,可以显示鼠标,但要闪烁2分钟左右才进桌面,然后桌面显示也不正常,全黑,图标也是一块一块的。重启打开启动菜单,进VGA模式到是一切正常,就是分辨率是640*480的。请问各位,这是怎么回事?该怎么解决?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由于数显信号过高导致的。GPU出现故障还要注意显存供电的滤波电容

网友:
个人认为  gpu故障较大 是说的gpu损坏不包括虚焊
7300gt  核心损坏的  我这边不计起数
宁选x800不要73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