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150

楼主(2009-04-14):
昨天接到一台DELL1150 的机器。。。
   马来西亚生产的。。。一定要用它原装电源才给开得起机
用电流电看有待机电流0。06但就是开不起机

网友:
我 的机器也事这个问题啊,,你的修好了吗

网友:
这类机器的电源是带码片的,只有通过了相关的通信认证后才能正常工作.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可调电源只有五安的不够大呀?   这个建议楼主要试一试,应为我也听朋友说过他修过一个机子,用可调电源就是大于5A,一般的都用不了,只有大于5A的电源才能启动机子,这种机会很少,请楼主试一试,在把结果写一下!!!

网友:
你说的码片是什么?能指出那个芯片吗? 其实这种机器是要中心线检测的,否则不起机。

网友:
这类机器的电源适配器中是有一个MAXIM的IC的,如果那个IC中的数据不正确,就不能正常使用。那个IC在市场上随便买一个是不能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