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修的电源电源电压低

楼主(2009-04-14):
我修的 是HOPELY   的 电源   就是低啊 请高手帮忙解决  谢谢!

网友:
说清楚点嘛  是那几路电压低了嘛   查各路的反馈电路

网友:
后级电容是否有问题

网友(2009-09-02):
我的是长城的 辅助电源IC 更换后 电压都有输出  1 2V 电压只有3V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