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S201键盘失灵求助

楼主(2009-04-14):
方正S201能进系统,一切正常,用一段时间就掉电死机,把风扇改成常转后,不黑屏了,但用10分钟后,其他程序正常使用,鼠标能正常用,只是键盘无法用了,请高手指教

网友:
在Pe下,也是这样,且键盘失灵后,注消一次系统(不是重启)又能用了

网友:
估计是脱焊问题,加焊一下键控芯片试一下先

网友:
都已经加焊两次了,IO,EC

网友:
学习中,希望早日解决问题

网友:
这个我想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,考虑下换个键盘管理,要是不行的话换个南桥试下。

网友:
这个故障很常见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