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0 报错0175,请求帮助。

楼主(2009-04-14):
ERROR :0175
ERROR BAD CRC1
STOP POST TASK
UMB UPPER Limit segment
address:E000
请问如何解决?群里的高手们支支招啊

网友:
用解密狗解或刷密码芯片

网友:
你有没有啊,教我做一个啊,不胜感激

网友:
不但要解密狗还要盘软驱程序

网友:
要用光软互换的软驱,软盘里面有个软件,输上11S26P7927EJIFRN11113R    22位的码它就自动校正了,还可以解其他的错误。我想把它搞成光盘版不知道怎么弄!用软驱不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