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用钢网,你们怎么植株?

楼主(2009-04-14):
没有植株台固定,植株的时候会经常移位,稍不注意,又得重来了。。。。桥可以粘在铁板上,可是植株网怎么固定,用扫子一扫就容易移位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用硬盘拆下的强力磁铁固定, 很方便.

网友:
我植桥都是先吹几颗珠在桥上对好网再撒珠

网友:
2楼的方法是个好方法.不过对植株网就有限制了. 钢网吸不住呀.
4楼的方法,还没试过,下次尝试下.
我用钢网植株的时候,下面的油是那种很粘的那种.钢网基本上是不会动的.,

网友:
我用万能网都还没成功过,300度加热后网变形,珠全部移位,郁闷死,准备买单个的了
锡珠浪费了不少,就是没成功过

网友:
用硬盘强力磁铁我试过 吸不住钢网 我看过一个朋友用夹子夹的貌是还可以  我自己就是直接用手固定 然后把锡珠撒上去  粘了锡珠以后就有拉力了 有的网比芯片大一些的 可以方面用胶纸固定  把珠子撒好以后 可以在检查有没有挪位的情况 有的话调整过来  告诉大家为什么带网植珠以后 钢网拿不下来  其实就是下面珠子挪了位  只要对位准确  加热好了以后 网子自然就脱落出来了 网也基本不变形  好很很发表的 这也是经过很多次练习掌握的  练的好比脱网还方便  个人感觉不植锡台发表多了  所以我把植锡台卖了 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