键盘鼠标停止

楼主(2009-04-14):
一块顶星AMD主板,使用中不定时出现鼠标键盘同时 停止工作,哪个键都失效,键盘灯和鼠标灯正常亮,这时查入U盘电脑能识别,其他都正常,就是鼠标键盘停止了 用USB鼠标键盘也一样故障,哪位大侠指点指点,哪部分出现问题会这样,能识别U盘说明5V正常对吗,那部分控制鼠标键盘的 ?谢谢!

网友:
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南桥、IO吧

网友:
谢谢两位回复,南桥问题只好扔了,那块W83697HF应该是IO芯片吧。我修电视还可以修主板还没入门。我拆了它,死马当活马医。

网友:
什么芯片的?如果USB鼠标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桥了~

网友:
哦,谢了,南桥芯片是威盛的VT8237,这个东西我可换不了,看来肯定要扔掉了

网友:
把板平摆在桌上,可以上时间试机不出现鼓掌,放在机箱里竖起来工作一小会就出现问题,怀疑南桥接触不好,死马当活马医,往南桥上加点松香,然后用大孔径热风枪吹,竟然给修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