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F520TS主板不跑码

楼主(2009-04-14):
昂达NF520TS  AM2主板上真CPU不跑码显00,测得各供电管电压基本正常。上假负载,按假U上所提示的标识测得时钟没电压(对AMD板不熟悉,不知是否正常)。会不会是因这个原因?

不知昂达这个板有没通病?会不会NF芯片虚焊?

网友:
桥空焊的可能性相当大

网友:
谢谢版主, 马上动手试试,  一会回复,多谢指点.

网友:
加焊完还是不行, 用大风枪做的.

网友:
没时钟先看下时钟电路部分,不用那么急去换桥

网友:
没时钟就得查时钟电路,不要急于下结论是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