硕菁 SK-865PE2 BIOS刷不了

楼主(2009-04-14):
我用AWDFLASH刷硕菁 SK-865PE2主板BIOS 输入AWDFLASH ****.bin/py/sn/cc/cd/cp/wb/r出现如图:          不知到什么意识。哪位高手给解答一下谢谢!!!!!

网友:
上面出现的是帮助菜单 明显的命令输入的有问题!
下面是以前我发在经验区的一个帖子
感觉你的问题应该在空格上

【经验分享】精英主板去除还原精灵维修一例~
精英845PE-A800
故障:
装系统重启后还原,发现有远志的网络还原大师,直接软件破解掉,安装系统正常,但开机倒计时30秒提示选择是主控还是被控(还原大师的界面!)
处理:
下载BIOS通过编程器刷新,3分钟OK,上机测试, 还是有还原精灵~ 并且在设置完CMOS保存的时候不能自动重启,停在保存的那个界面!
PS:这类程序不是写在独立网卡的芯片里就是写在BIOS里~这个是集成网卡,所以刷BIOS是正常的思路!
最终解决方法:
拷贝BIN文件及刷新软件到此机器,进入DOS运行
awd.exe xxx.bin /wb /cd /cc /cp /py /sn /f /r
重启后可以正常保存CMOS设置了,启动后没有发现还原精灵的界面,故障解决!
提示:
  遇到明显BIOS故障可以考虑使用软件加参数刷新,
因为编程器刷新时不会写BootBlock区~只更新MainBlock~
北京聚会的时候老孙就给我们讲过一个类似故障的处理~
这里的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一系列类似故障!
附awd bios刷新程序的参数!简单翻译,不一定精确!
py: Program Flash Memory               (设置正确的BIN文件可以直接刷新 后面不需要确认~)
pn: No Flash Programming
sy: Backup Original BIOS To Disk File  备份BIOS到磁盘
sn: No Original BIOS Backup                不备份原始BIOS
Sb: Skip BootBlock programming         跳过刷新BootBlock区
Wb: Always Programming BootBlock   强制刷新BootBlock区
cd: Clear DMI Data After Programming   刷新后清空DMI区数据
cc: Clear CMOS Data After Programming 刷新后清空CMOS数据
cp: Clear PnP(ESCD) Data After Programming   刷新后清空PnP数据
LD: Destroy CMOS Checksum And No System Halt For First Reboot    取消CMOS CRC校验,在第一次重启时不挂起(一般刷新BIOS后会提示     CMOS checksum error-Defaults loaded      直译:CMOS校验错误-已载入默认值.然后就停止了)
E: Return to DOS After Programming     刷新后返回DOS
R: RESET System After Programming    刷新后重启
F: Use Flash Routines in Original BIOS For Flash Programming

网友:
2# 夜雨十三天       谢谢!!!!我看看。。

网友:
兄弟,编程器不用吗

网友:
上面是用主板直接刷的,可能是没编程器吧~

网友:
是的.没有编程器.刷不了呀.怎么办呀.??????

网友:
如果没有编程器 我建议用软驱刷 刷之前会有提示把原BIOS保存~~

网友:
刷硕菁 SK-865PE2 BIOS  AWDFLASH.EXE用哪个版本的呀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