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T23 待机电流偏高问题 请进

楼主(2009-04-14):
T23 待机电流 0.08  不上电
正常是0.04~0.05
换过PMH2  但没用
有朋友们碰到过嘛?
给点思路,
谢谢你了

网友:
顶偶遇

微短?
测量对低阻抗吧~

顶偶遇
北桥下面两个电感空焊是通病!

网友:
电流偏高,要跑电路才行,查出问题后,好对症下药。

网友:
通常是主板反面的2 个大电感脱焊了 如有料板可逐一将参与触发的几个EC芯片替换下 另外 3M 5M的的对地电阻也要测下

网友:
T23 板 背后电感脱焊  都焊过了
但是脱焊 并不表现在 待机电流偏高,,,,
请朋友们给点方向性的思路
(别回个 后期微短 仔细查找 )
我就是想朋友们给点查找的思路 从那里查起
手上有二台这样的机器.
都是一样的问题
待机3.3 V 5V 都有 就是待机电流偏高 0.08
按开机键没反应
都不知道从那修起了
其中一块 换了南桥 PMH2
难道还要换H8S   TB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?
碰到好多个都没修好过

网友:
难修的机器

网友:
你没看看电容吗,待机电路中的几个电容啊,跑电路看下啊

网友:
很好的思路,谢谢了, 明天去查一下 和待机电路相关的 电容会不会短路\\
我有二块一样的板,都是待机电流0.08
拆下南桥的时候 待机电流就下来了 只有0.02  \装上去就又不行了
IBM 的板修的真是累人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