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845PE主板关机重启

楼主(2009-04-14):
今天顾客送来一台主机,主板是V星845PE的,问题是关机重启。把主板拆下来,插上检测卡,发现关机正常,又把主板装到顾客机子上问题又出来了,然后把检测卡插上,又正常,心想不能卖给顾客一个检测卡啊。然把又把主板取下,不查检测卡测试,又正常,心想可能是顾客的电源不行,然后换了一个电源。主板关机正常。

网友:
电源可以修一下啊,一般是电容鼓了

网友:
不揣我的845也是这样

网友:
电源有问题也会引起开关机不正常?
学习了

网友:
有上时候机箱重起开关坏了也会引起关机重起的

网友:
一般是电源内部的有短路现象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.....学习下....

网友(2009-07-16):
谢谢,分享你得精炼

网友:
碰到一次新板关机后重启,把放电清coms就好了.

网友(2010-06-02):
今天碰到个不是电源问题的

网友(2010-09-19):
我现在一片845GV也一样问题,BIOS都不能保存,请教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