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4不开机怎么升级

楼主(2009-04-14):
我今天接到一个miniplayer sp 的魅族MP4,不开机,按开机键电流在20mA不动。这个MP4升级是要把固件复制到MP4里才能升级,但现在不能开机,要通过什么方式升级呢???祥细:

网友:
端接闪存任意AD和地 发现一个USB设备 然后升级软件刷新

网友:
这里有一张flash的脚位定义,兄弟希望对你有用.
另外请用如下操作进行:
1、机器不接电池,用尖头镊子短路FLASH的 D0~D7管脚的任意两个
2、打开量产软件,将USB线插入机器
3、待软件提示找到ADFU升级设备后,放开镊子
4、重新下载正确的固件,并格式化磁盘
原理:人为短接FLASH数据端,系统认为FLASH数据出错,需要重新写入内容。
注意:切勿短路电源管脚

网友:
正确方法
魅族M6和M3固件升级失败后闪一下白屏就开不了机的解决方法(DFU教程)
所谓的白屏就是:按下开机后,屏幕一片白色
讲一下术语:
初始化:按快进键 》 和 开机键 8秒以上
低格:按快退键《 和开机键 8秒以上
重启:按确定(enter)键10秒以上,建议15秒(以上为估计时间。有时可能更长。例如有时重启需要1分钟以上)
白屏以后,大家不要慌张。先看看,白屏后是否可以初始化、低格或者连接电脑。
如果说可以,那么在初始化和低格,连接电脑以后、开机,绿屏状态下连接电脑,放入RESOURCE.BIN(注意,得和原M6的版本一样)文件。断开与电脑的连接后关M6,开机后自动升级。现在你就可以正常使用M6了
但是大部分人没有那么幸运,在白屏以后,连接电脑无效。这个时候只有拿出M6的DFU工具大法了。这个操作有点麻烦。但是按照我说的一步一步来是完全没问题的。
首先需要下载DFU工具

魅族M6 DFU工具及固件.r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