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.17LCD 不开机

楼主(2009-04-14):
AOC.17LCD 不开机,型号:MR17E-DD。
不开机

网友:
故障,昨天被雷劈了。。开机什么反映都没有。电源灯也不亮

网友:
给出你的测量参数。比如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?CPU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。

网友:
问题太笼统了,你得把你所检测的数据说下,最起码你自己要先区分是电源故障还是后级电路故障,电源各级电压有没有?

网友:
雷——应该检查一下电源部分。是不是保险断了?一般多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