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2.768KHz晶振用示波器怎么测?

楼主(2009-04-14):
最近买了台20M的二手模拟示波器健伍CS-4125A,测32.768KHz的晶振,测出来的0.7V 500Hz的正弦波(TIME/DIV调到5ms档,1个周期4格),为什么会是500Hz?这是供电的频率吗?是我不会用还是这个示波器测不出来?请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到网上找个说明书看看吧

附件是我测的主板32.768的波形

网友:
我的模拟示波器不带频率显示的,波形跟你的差不多,主要是频率计算不知道为什么是500Hz,是不是要加个频率计上面?

网友:
没有学过示波器,请大家多多指教一下

网友:
示波器接地线接电源的地线了吗

网友:
最近买了台20M的二手模拟示波器健伍CS-4125A,测32.768KHz的晶振,测出来的0.7V 500Hz的正弦波(TIME/DIV调到5ms档,1个周期4格),为什么会是500Hz?这是供电的频率吗?是我不会用还是这个示波器测不出来?请高手指 ...
引用 网友A:

不是所有的波形 示波器都能看得出来的,波形的幅度(大小)要大于示波器的最低噪波,(本人以前搞过无线电才知道的)很多时候南桥的32.768只有0.1~0.3v ,这样很多低档的示波器是量不出来的。所量就是电网的工频(50hz),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地没接好,{最好用一条好的铜丝线接地球的大地(建筑的金属上就行)},还有一条就接所测体的地。这样噪音的干扰可以降到最低。

网友(2010-12-07):
呵呵,我认为是他参数没调好,时间应调10US吧

网友(2012-09-29):
没学过示波器,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