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技KW7 跑25

楼主(2009-04-14):
故障如题跑到25停在那里就不动了,不管插不插显卡都是一样的跑到25停,显卡供电这些都正常。
BIOS刷过,BIOS芯片也换过。
I/O换过。
看到老孙的有个回帖说是拆掉网卡IC,但是我把这主板的网卡IC拆掉后,出现的情况是不跑码,CPU不过,网卡IC为VT6107.
装上网卡后就会跑到25停。

望高手支招

网友:
我遇到过是北桥旁边的电阻和电容问题

网友:
估计是北桥虚焊造成的..从新用BGA机加热北桥试试看..不行的话把显卡插槽用洗板水清洗一下..再不行可判断北桥问题

网友:
查下AGP供电正不正常,打下对地阻值

网友:
查下显K工作条件看是不是正常。压北桥。打对地阻值看桥好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