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原装板intel 915PLWD

楼主(2009-04-14):
原装板915PLWD 跑到C4就停了,是不过内存~~内存换过......BIOS刷过了....内存供电正常..
北桥压过....IO加焊过..均无结果!!!!!谁有遇到这种板的问题呢.......

网友:
打一下内存的AD线 看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AD线测过...全都一样.......时钟电压都正常~~内存供电管,AGP附近的供电管,北桥供电管.全都换过...~~~..就是不过内存~!~~~板看过没有断线!!!!!!!..

网友:
同意楼上 的说法,有时候对地阻值有短路的,你沿着短路的地方跑线路,线路上的电容有漏电的或是电阻有短路的,都有可能导致的!!!

网友:
今天把北桥也加焊了....结果也还是不过内存....跑C5........很迷茫啊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