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8U-X主板供电电感鸣响,并高温发热

楼主(2009-04-14):
插上假负载,点亮,明显听到2个CPU供电电感低声鸣响,测Vcore供电有1.2V,无复位,摸电感异常烫手,更换过电源管理IC和场管,未果。另外主板上有个Q10功率管无输出(连接到IT8282M芯片的),和这个有关系吗?希望有经验的大大指点一下

网友:
或者有此主板电路图的,希望提供一下做参考!

网友:
2个CPU供电电感低声鸣响??第一次听说。不明白。请高手解释

网友:
不太清楚你描述的意思,详细的说下吧

网友:
测各场管的G极电压和对地值,看是否一样

网友:
负载短路否?或者是否过符合(摸摸场管是否发烫,是一相发烫还是所有的场管都发烫)
另外也可以先尝试吧另外两路供电线修复起来

有时多种故障现象是有关联性的 ,说不定引起的原因就一个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我是97%的可能可以修好.至于那3%是PC板内部烧断.没有驱动芯片.还有北桥挂了.孤帆远影说得很好.我修的时候,只留一相.依次排除....呵呵.

网友:
你的跟我的板块一样的...故障也是一样的.........我估计是ADP3186坏引起的........昨天接了客户20块板..
都有是这样的板.....其中80%的没有主供电.....20%就是响..发高温....
我把响的板上的ADP3186装到其他板(不会响,不会发高温)上也叫,发高温..跟着ADP走的....反正ADP装到那个板'
这块板就会叫发高温....所以我怀疑是ADP3186的问题.....

我留一相供电也是一样的...我试过了........

网友(2009-09-08):
呵呵。。我今天也碰到。。低声鸣响。。主板CPU供电的所以场管电感高温。。烫的主板下载垫的海锦一个洞!!!!!

网友:
把电感换下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