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作U盘WinPE启动盘

楼主(2009-04-14):
1、首先将U盘插入电脑的USB接口(重要提示:制作过程U盘会被格式化,注意备份资料);
  2、运行附带的UltraISO.exe程序,选择“文件”/“打开”,选择WinPE_U.iso文件;
  3、然后选择“启动光盘”/“写入硬盘映像”;
  4、在“硬盘驱动器”项目中,选择你要制作成启动盘的U盘盘符;
  5、在“写入方式”项目中选择USB-HDD+或者USB-ZIP+,个人建议选择USB-ZIP+,兼容性比较好;
  6、最后,点击“写入”,等待数秒,程序提示制作成功完成后,就可以拔出U盘了。

提示:
1、所谓“灌装”,就是从《GhostXP_SP3电脑城极速装机版 V10.0》光盘中提取出“老毛桃WinPE”,然后制作成的光盘映像文件WinPE_U.iso。
  2、该版本老毛桃WinPE U盘版,特点在小巧,启动加载快。用户在制作好以后,可自行选择一些实用的电脑维护、装机工具放在U盘中,方便自己使用。
  3、可以使用UltraISO.exe查看WinPEU.iso的内容;
  4、使用U盘启动电脑的时候,事先在BIOS中选择第一引导设备为USB,并对应选择USB-HDD或者USB-ZIP。因为主板不同,选择USB的方法有所不同,请具体尝试选择。荞麦使用“USB-ZIP+”格式制作,选择“USB-ZIP”引导启动,在多台电脑上成功引导与运行。

上传重要的工具!自己找个光盘映像文件WinPE_U.iso文件放在文件里吧!

网友:
这个和量产为U-cd,哪种更好?

网友(2009-08-02):
我 经常用U盘做系统  但是PE经常损坏 什么问题呢

网友:
我早就用过了,兼容性很差的,很多电脑连进PE都进不了

网友:
对,win pe最好在硬盘的ide模式下,否则做不了系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