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死机问题(ECS)

楼主(2009-04-14):
正序浏览
一块精英848P主板,确认硬盘和内存以及电源没有问题(其他机器拷过机),进入系统后如果不进行任何操作就会死机,正常操作的话没有问题。?????????????????
硬盘

网友A:
死机现象和虚焊有关,CPU插座,南北桥,或者实时时钟频率不对

网友:
这个就算解决了???????

网友:
谢谢各位,找个专家看了看说是南桥不良。

网友:
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了,一般死机现象和虚焊有关,CPU插座,南北桥,或者实时时钟频率不对也会这样,不知道你对维修转不转业,我建议还是那到维修站去看看吧!

网友:
检测下主板上面得MOS管 有没有温度过高的

网友:
重装系统试试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刷下BIOS试试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