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1916W开机黄灯一直闪!

楼主(2009-04-14):
拆开看电源一体板上4个电容鼓起,换后开机情况依旧。会是驱动板问题吗“
ACER

网友:
电源一体板上的电容要换的话最好一起换!

网友:
电源板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型号,有好几种电源板。。
一般换电容就可以好,,不行的话,,检查一下沿路的高压驱动MOS管 40t03gp 有无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