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显示器黑屏

楼主(2009-04-14):
方正17寸CRT显示器经常黑屏,黑屏的时候显示“信号超范围”,已经设置800*600 60HZ还是这样,但是显示器往上抬一下或者往下压一下就能恢复正常,经常会黑屏。请问各大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?

网友:
你拆开检查一下嘛,有可能是某处有虚焊了,也许补焊就好了。

网友:
CPU出有虚焊的的地方。补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