顶星AM2主板 TM-C51GM2 维修经历

楼主(2009-04-14):
有两张 顶星AM2主板 TM-C51GM2 ,一张上CPU后无CPU电压,另一张上CPU后主板自动断电,两张上CPU假负载时CPU都有核心电压1。5V,AMD的主板弄得少没什么经验,开始以为是CPU供电部分问题,换电源芯片,供电管,跑VID电路,电源部分换完了还是如此。后来,再重新装上假负载,在坛子里看了假负载各点的电压一一对比,发现复位和PG信号都很低只有0。几V,总算发现问题所在了,怀疑是北桥的问题。北桥是小的BGA,这个好弄,重新加焊北桥,两片都测试OK          AMD的主板修得少没什么经验,北桥上发热大容易虚焊吧,走了不少弯路,发出来给大家看看
AM2假负载上电压值:(摘自会员:中关村维修站)

CPU主供电 1.56V
时钟输入 0V
复位 1.85V
电源PG 1.85V
VTT电压0.9V左右
PLL电压2.50V  左右
串行总线B和串行总线A 其中一路要有1.2V左右的电压 具体是哪一路 要看设置而定

网友:
主板自动断电,加焊北桥,可以的吗???是不是输出负载电路又短路故障?

网友:
自动断电不一定就是负载有短路。
保护电路异常等原因也会引起自动断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