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GC-TVM/S主板无法更新BIOS!!!!

楼主(2009-04-14):
P5GC-TVM/S主板上原来的BIOS芯片是PMC的PM49FL004T-33JCE可是芯片无法重新刷写,我用编程器吧PMC芯片的数据导出后用编程器刷入SST的39SF020A芯片,可是开机黑屏无反应。请问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BIOS芯片的牌子不一样,PIN也不一样。

网友:
你原BIOS的容量是4M的 后换的BIOS是2M的 LZ最好找一个相同容量的